联想C320一体机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8):
      板号:DA0QUAPI6D VER:D
       各位会呐闷,怎么会把一体机的贴子发到这来了,其实这机子的板是按笔记本主板来设计的
接到这机子是开机电源灯亮,拆下硬盘,换过内存,上电电流1.45A停住,拆机测各个电感电压,其中PL12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此供电是VGA_CORE,正常为1V   ,   此电压为RT8208A控制  ;测此供电9脚  VDDP也没有  ,这个电压由5V_S3供电

再找到此电压为PQ51的5V_AUX转换而来,测PQ 4脚 G极无电压(S3_OND高电平时导通)

S3_OND由EC ITE8519 的93脚开机后发出S3_ON高电平经PQ73和PQ42控制输出 S3_OND高电平 ,15V_AUX电压正常
问题终于找到:S3_ON有高电平之后,PQ42三脚已经拉低但S3_OND还是低电平,换掉PQ73,   上电开机亮机。

完了给各位呈上图纸:

网友:
秒杀  必须加分了

ala

网友:
楼主理论强,思维清晰,加分

网友:
谢谢!原来没上课,还真不知道从何入手,上了远程之后,思路就清晰起来了

网友:
哎 我还没换三极管好过的 就有一个 还是我自己弄烧得 查了两天才找到问题 呵呵呵 说出来呵呵呵

网友A(2014-12-01):
把BIOS也发上来,我需要一个

a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也发上来,我需要一个

当时没备份

网友:
居然这个图纸也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