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换个显示器电源板,怎么看编号啊

楼主(2014-07-28):
       这块板子我不想修了 我想换个电源板  但是得匹配型号,  电源板的编号在那里, 我看了好久没看到 .

网友A:
一般电源板的型号是715GXXXX,在照片的背面

网友:
编号一般在PCB板的正面,靠边缘处!

网友B:
怎么感觉像是客户自己要修呢?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呀?修都不修就直接换!

网友:
不就是个普通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吗!去某宝上随便买一个双灯的重新焊一下线就ok了!
你确定是它坏了吗?

网友:
自己拿着电源板,在淘宝上直接输入显示器型号+电源板,对照图片不就行了

网友:
有的是纸贴的 有的是铜线印刷的 注意下就好啦

网友:
怎么看像是那种组装的液晶显示器 这种牌子的直接换通用的 改线

网友:
修一修省钱!

网友:
换电源板的钱不如换一个驱动动板,更便宜。

网友:
楼主是想找一样一样的,换通用的估计接线和固定都成问题!

网友:
还是修一下的好,不行的可以上淘宝上找的,能找到同型号的

网友:
      一般显示器电源板要换是不用看型号的!没特殊要求的!只需要买正品通代板双灯对双灯的一体化板.四灯对四灯的一体化板代换就可以了!     如果是品牌机一体化板之间代换.只需要液晶尺寸大小一样也可以代换.比如四灯的17寸的一体化板代17寸和15寸的四灯的都是可以的!

     特别要注意的:代换时电源次级的电压的一样或接近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现在是:12V   5V的板      如果用:19V  5V板代换.冒烟自然也不奇怪了.是要注意这些的!呵呵!  至于具体接线按要求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 修一修 好实在不行了在换板吧?

网友:
楼主  你是客户还是维修

网友:
这种板子好修啊,看编号要看板子正面或背面的印刷的一串白色的数字或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字符,这个每个制造厂商的命名都不一样。。。

网友:
眼睛瞪大点上面有字的啊

网友C:
我遇到过几次,客户来检测了。说出哪里毛病后就说不修。然后淘宝买自己换的

网友:
换个能装进去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板的型号是715GXXXX,在照片的背面

715G是长虹代工或者是冠捷代工,楼主这款电源板很明显是深圳源茂达产的,比EMC产的还垃圾

网友(2017-10-25):
我都是直接用万用电源板改的!某宝有!不超20块!

网友D:
怎么感觉,像客户自己修呢?   来基地,不修?

网友:
一般来说  按显示器 型号 都可以找得到  电源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是客户自己要修呢?

这就是客户自己修的呀,不会修所以准备上淘宝买板,来问你们这帮师傅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几次,客户来检测了。说出哪里毛病后就说不修。然后淘宝买自己换的

这个就是你说的这种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像客户自己修呢?   来基地,不修?

什么感觉,这就是直接客户..............

网友:
自己搞也是一种乐趣  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