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7-28):
3SW电源有,VINT20得2V, PWRSHUTDOWN电压得0。8V
R415没问题,TB62514FG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请高手教下小白。

网友A:
坐着高手解答,还有一块放在哪里,客户留下来的。准备有时间搞好它

网友:
3SW反过来用二极管量有没有阻值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查触发4步曲

网友:
你简单的6个字,不知道是想灌水,还是想给LZ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对新手来说还是比较辣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着高手解答,还有一块放在哪里,客户留下来的。准备有时间搞好它

啥意思 你在灌水吗 反对灌水

网友B:
查VINT20的引脚定义吧 这个好像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 你在灌水吗 反对灌水

你有空就到论坛看看,说我灌水!灌水有钱收呀,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VINT20的引脚定义吧 这个好像是有问题

VINT20是在那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NT20是在那里出来的?

公共点 应该是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空就到论坛看看,说我灌水!灌水有钱收呀,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呵呵不好意思 语言太过啦

网友:
我查了下相关贴子,说PWRSHUTDOWN是低电平,MOS管不能导通,所以VINT20出不来? 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