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焊知识

楼主(2014-07-28):
维修手焊知识的重要,大家都知道 ,但是新手怎样做才比较好!

网友:
手工焊接秘籍呀?这个好!

网友:
这是维修的基础

网友:
其实手工焊最难的就是大块IC了

网友:
百度上多得是

网友:
大块IC的引脚去掉多余的锡感觉很费事……

网友:
去锡费事时,你加多点助焊剂就好了,没有助焊剂,也可以好好利用一下锡线,锡线里一般是自带松香的。

网友:
至于焊接大的芯片这个,就要自己多练了。还有就是大的芯片的脚一般是很软的,在焊接时是让锡一路润到IC脚与焊盘接触面,千万不能用烙铁头压在IC脚上拖焊,那样会拖歪IC脚。

网友(2014-10-13):
有用有用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