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550-I3的是不是有个通病?

楼主(2014-07-29):
优雅A550-I3的是不是有个通病?    它这机器就是时跑码时不跑码 ,  哪位同行知道哪里是通病?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总是找通病呢,慢慢查一下,跑码的时候能亮机不,不跑码的时候电压都全不,

网友:
神舟就是一锅粥,记得已前修到过一台A470的也是一代I3的精英代工的主板和你这故障一样的,换了桥还是不行最发现是独显边的上温控坏了,+3VS还断了线,可惜做桥的时候有胶结果不小心芯片下面有断线。就算换把温控修好了,也不能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总是找通病呢,慢慢查一下,跑码的时候能亮机不,不跑码的时候电压都全不,

有通秒杀多好,好多人就是这样修机子的。

网友:
估计是想走捷径吧,呵呵,有时间还是自己好好研究研究吧,没准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估计是想走捷径吧,呵呵,有时间还是自己好好研究研究吧,没准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神舟的机器就是垃圾中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