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从显卡故障到上电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4-07-29):
T400,板号:MLB3D-7.挺好的爹被这机器又坑了两天,整个维修过程用了整整两天呀……
同行送来的T400一台,到我手里时说是不显示,插上稳压电源开机的确是不显示,看电流粗略判断是显卡问题。果断上BGA取下显卡芯片,用几分钟清理芯片上的黑胶,重植再贴回主板上。悲剧发生了,故障现象和以前不一样了,上电到1.几安培后掉电保护,掉电后连3M/5M待机电压都关闭了。真是悲剧。上电保护是不是U61检测到显卡短路导致的保护呢?(这里只是猜想),有这种想法后以为是显卡本身坏了,所以从料板上又拆了一个显卡重植装到板子上,一样的现象,还是上电掉电。看来猜想显卡本身挂了是错误的,板子上用万用表一顿乱扫,发现保险电阻F19断了,找个保险电阻后装上,按开关测试,还是掉电。板子上明明有这个件,但在电路图点位图里找不到F19这个件,不去管了,反正装上个好的件就没错。
看来这种问题没那么好解决,老老实实查电路图吧。IBM电路一般掉电问题都是因为U61检测到电路中有短路或是有欠压或是过温才保护。不按开关时既然可以产生3M/5M待机电压,那么U61本身的供电,时钟,复位,电源检测信号都可以认为是满足了,不用去管。首先看U6158角TH_DET。此角如果连接的是13个热敏电阻,上电后此角的电压不能超过0.5V,超过了这个电压后就会过温保护。经测量此角是正常的。
又量了板子上的PWM电感看是否有短路,经测量无短路。头一热,又怀疑显卡了。因为电流上电到1.几A,好像是刚要显示就掉电了。找个显示器外接看看,外接以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外接可以正常显示,而且居然不掉电了。问题也太奇怪了,如果不外接显示器,单独接内屏或是什么也不接都掉电,不明白啥问题….记得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有个想法,如果真是独显有问题,把独显拿掉用集显也可以呀。再上BGA把独显干掉,取下独显不装,接屏再次测试,居然还是上电掉电。汗……看来真不是独显的问题,居然用BGA干了3次显卡。又回去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再测量板上是否有欠压问题,测U61的18角,20角,23角。18角和20角分别是3V电压和5V电压,只有23角是0V。这肯定会掉电的,因为U61没有检测到VCC3P,芯片本身认为是欠压,所以掉电保护了。
那只能查U61满足什么条件后才会开启VCC3P电压。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如果想要U61开启VCC3P电压,那么U61的第9角3P_ON必须要得到PANEL_POWER_ON才可以。顺着这个信号查找,找到了一个门电路U73,据我分析,这个门应该是个或门,1角或3角得到信号后,4角就会发出高电平的PANEL_POWER_ON。因现在机器显卡已拿掉,那么只要北桥发出PANEL_POWER_ON_I后,4角就可以正常发出PANEL_POWER_ON到u61,U61得到PANEL_POWER_ON后就能正常开启VCC3P电压了。测U73的第3角,没有测到高电平信号。不对呀,难道是北桥坏了,所以这个信号发不出来?想干北桥,但手上没有GM45的桥,上同行那里找了一番后居然没找到此型号的北桥。既然找不到北桥,到这里也没有了思路,想放弃不修了。
出去透了口气,回来以后觉得不甘心,又拿起板子开始修了起来。既然是上电掉电,可不可以骗一骗U61芯片,给他拉过去一个电压,让它认为VCC3P正常产生,从而不掉电好方便测量,从3M电感上飞个线到U61的23角,飞好以后按开关,不掉电了。
再回来测北桥的PANEL_POWER_ON_I,居然产生了这个信号,再测U73第4角PANEL_POWER_ON也正常产生。(没干北桥真是太幸运了,北桥工作一切正常)。那当时为什么测不出来北桥的PANEL_POWER_ON_I这个信号呢?我想应该是U61瞬间保护,时间非常的短,万用表是捉不到PANEL_POWER_ON这个信号。不掉电真是方便测量呀,那再测U61是否发出3P_DRV,这个信号是VCC3P的开启。经测量3P_DRV正常产生。
再找VCC3P是怎么产生的,经查找找到个N沟道的管子Q22,VCC3P是由3M电压转过来的,只要Q22的第4角得到高电平的3P_DRV就可以正常产生VCC3P,刚已经得知U61正常发出3P_DRV,证明开启正常产生,那就测一下Q22的第5角,测量发现VCC3P没有得到。再测Q22的供电角1,2,3,6,7,8角,没有供电,量了一下F3,居然断了。
再找个好的保险补到F3的位置上,再把U61飞的那根线去掉,按开关,终于不掉电了。(保险,保险,居然还是保险断了,为什么修了一个机器断了这么多保险),接内屏测试,内屏终于也显示了,修到这里显示其实大可以不用再修了,让客户用集成显卡其实也是可以的,既然都已经费了这么多事儿,不在乎最后一步,把显卡芯片用BGA再贴回去吧,修就要修个完美结果吧。经过几分钟再把显卡贴回去,再次测试,没问题了。内屏正常显示,而且是用的独显哦,到此这个顽固的T400修复完毕。
中间走了不少弯路,觉得此帖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或是对朋友们的维修有所帮助的话,请拿起朋友们手中的记分器多多加上几分,谢谢了!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楼主的坚持,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楼主的坚持,最后还是修好了

不管做什么事儿,有时只要坚持那么一点点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高手

网友:
不错啊,要是我肯定搞不好,没思路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有点大意。

网友B:
【那只能查U61满足什么条件后才会开启VCC3P电压。】【再找VCC3P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显然对VCC3P电压前后判断出现偏差走了一点弯路,正如楼主说的还是仔细看图,最终完美解决问题。还请教楼主在分析这类故障时示波器是否能派上用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查U61满足什么条件后才会开启VCC3P电压。】【再找VCC3P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显然对VCC3P电压前 ...

其实我说过当时北桥应该发出来个开启信号,用万用表没测到,如果当时用示波器的话我想是应该能捕捉到的,那样的话就不会怀疑北桥问题了,也就少走不少弯路了。

网友:
楼主对IBM   比较深入啊

网友:
楼主理论和实践都很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IBM掉电问题这么熟悉,思路不错

网友:
虽走了不少弯路,但再终还是修了。。以后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IBM的芯片是个难点,我也很害怕!!!!

网友:
很少修道THINK系列的,大多都是仁宝广达的机器

网友:
想楼主致敬,我这儿有几片欠压或者短路加电保护掉电的板子,都非常的头疼好几个进水的我都没有心情修,有时候好几天才出一片活。楼主的勇气和耐心可嘉啊,这个板子可是打胶的啊,bga一遍遍的上还能这么岿然不动实属不易,看来真是高手啊。动不动干桥显卡不是好习惯,大件一动板子要是还不好再回头修好多认为故障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为什么保险那么爱坏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呢~~~呵呵~~~~做BGA就怕故障不一样~~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不过不明白为什么会烧坏两个保险,是第一次做显卡的时候有短路?ibm的机器有黑胶,做桥的时候比较容易让旁边的显存啊北桥啊爆锡珠

网友:
这个保险坏的多 可以秒杀的

网友:
   这种机子 显卡不好龙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后顺序,PANEL_POWER_ON给U61,然后U61接收到PANEL_POWER_ON后才会发出3P_DRV  ,3P_DRV  来开启VCC3P

知道了     3Q

网友:
引用 网友E:
T400这机独显摘掉不用刷BIOS也可以正常显示吗???

可以,接外接显示器在BIOS里也可以设置集显

网友:
IBM的机器最头疼了。

网友:
受教了!  以后多看看

网友F:
楼主U61是什么芯片啊,或者说是什么型号的,请明示

网友:
u61还有这功能,以后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U61是什么芯片啊,或者说是什么型号的,请明示

U61的型号是BD4176KVT

网友:
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网友:
修二手机子就是要有耐心的,

网友:
果然是大师

网友:
短路烧了那么多的F1  VCC3P 的产生呢

网友:
楼主对IBM   比较深入 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已经下下来了,正在解压,刚回复后在刷新下就有了,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上次修个t400,用半小时掉电,后面发现接vga不掉,才去怀疑vcc3p的。t400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修过几台了

网友:
俺老师没教俺vccp这个信号,今天学到了.

网友:
这机器是我早就扔出十万八千里,太郁闷啦

网友:
独显拿掉集显可以显示吗。没试过啊

网友:
估计是撕贴纸的时候用力过猛

网友:
还是对IBM的电路相对熟悉,否则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楼主的坚持,最后还是修好了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脏话*  你这是精修IBM啊   服了

网友:
{:4_128:楼主太强大了 !

网友:
换做我估计这机够悬   楼主又是实地又是远程  对维修那是相当热爱啊

网友:
高手啊。要是估计走的弯路比你还多的多。技术还在菜鸟级啊。

网友:
IBM的板子最容易断线,保险坏的

网友:
这种老机器 真的事很难修的

网友:
IBM 的机器挺难搞的,LZ的坚持和耐心 ,最重要的是基础。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持之以恒之心,真是值得大家学习呀

网友G:
师兄理论好强,动手能力也好强,膜拜,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样,我现在修板思路不连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兄理论好强,动手能力也好强,膜拜,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样,我现在修板思路不连贯。

多学多修多看,慢慢就连贯了。其实我有些时候也是和你一样。

网友:
最怕打黑胶的板子了

网友:
牛X IBM的信号名都不一样 是真看不懂 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转换电压没出

网友:
不能做GBA做了就坏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把保险给烤挂了  不过楼主对IBM 理解还是挺深的啊

网友:
楼主功夫细致入微,向你学习!

网友H:
T400的显卡我都没做好过,这机器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求大神告知
爱しています
是显卡问题,显卡植好以后又出来的掉电问题
详情

网友:
显卡 有难度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是不是最开始就保险的问题呢? IBM黑胶的取得时候又点麻烦

网友:
不错,学习了,向高手学习

网友I:
缺电压掉电应该不会连待机也掉的啊应该 楼主掉电后还可以再触发吗
爱しています
掉电保护了,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当然是触发不了了。主板上只有VCC3W电,3M,5M电消失
详情

网友:
楼主理论和实践都很好,厉害呀,

网友:
楼主大才,看了学到了好多。。

网友:
赞一个,很详细!!

网友:
不错 修什么都要有个方向

网友:
可以的这个机器修的有耐心,电流到1a以后掉电确实很头疼

网友:
NB啊,要我早换板了

网友:
都是几个通病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T400的显卡我都没做好过,这机器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求大神告知
是显卡问题,显卡植好以后又出来的掉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缺电压掉电应该不会连待机也掉的啊应该 楼主掉电后还可以再触发吗

掉电保护了,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当然是触发不了了。主板上只有VCC3W电,3M,5M电消失

网友:
厉害  思路 很好 给我要修半天

网友:
本人也很久没有这么修过IBM的主板了,现在板子太便宜了

网友:
求取显卡的方法

网友J:
楼主,独显的机器怎么北桥是GM45的呀!难道是双显卡?好像只有I系列才有双显卡啊!再或者说你手上的板子独显改成集显的话怎么去改?直接把独显的电感断开就可以了?不用刷BIOS?求解答

网友:
高手   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多次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独显的机器怎么北桥是GM45的呀!难道是双显卡?好像只有I系列才有双显卡啊!再或者说你手上的板子独 ...

这机器就是传说中的双显卡,而且直接把显卡芯片取下来也可以正常用集显,不用刷BIOS。在BIOS里也可以把独显关掉。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不愧是精华贴呀,攒一个

网友:
楼主辛苦了,修好了机器还分享了

网友:
常见的板,坚持坚持还是有希望的,没图纸没BIOS没板换的机器那才坑爹。。。

网友:
绕了这么多弯路 直接量保险 这是通病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上网一搜一大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高手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码这么多字也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了  修的真好  什么时侯能达到这种水平高兴死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耐心很强大,内心也很强大,BGA技术也很强大。

网友:
尽责任,有耐心,大神的名单中不用多久就有你的名字!!!

网友:
u61是什么......................

网友:
IBM都是这样跑完掉电一半都是VCC3P没出来

网友:
搞好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TAOBAO上板子便宜的一塌糊涂

网友:
贵在坚持,楼主的这个帖子有借鉴意义啊。先飞根线给个信号方便测量

网友:
这种芯片级的太难修了

网友K:
朋友。T400主板才90块钱。你值得这么费劲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朋友。T400主板才90块钱。你值得这么费劲修么?

自己觉得值就修,修自己的板,让别人去换板吧。

网友:
强悍 知识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BM掉电问题这么熟悉,思路不错

从迅维网学习的 修老平台和经典机型都有两把刷子的。可以没机会去

网友L:
看到这种机器就头疼,板子都不好拆,修起来还带黑胶,害怕,我前几天就有一台R400的反复重启,有时候可以亮,亮了也进不去系统,也会是保险的问题?最后是退机了

网友:
楼主 IBM 都修的这第么牛了,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受教了  谢谢大神!!!

网友:
IBM的机器就是保险特多,屏线接口处就有好几个 而且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这种机器就头疼,板子都不好拆,修起来还带黑胶,害怕,我前几天就有一台R400的反复重启,有时候可以亮 ...

反复重启可能有供电滤波不良吧,我这个板是有电压出不来,掉电后不能重启

网友:
多么曲折的过程

网友:
多牛的逼啊。思路不错啊,虽然走了些弯路,还是能转正,不错。给个赞

网友:
楼主对IBM   比较深入

网友:
IBM 的难搞啊 。  时序看不明白 。  手头上有台 隔离没过都搞不顶啊

网友:
THINK系列 就是保护电路多啊!

网友:
思路清晰,看起来有启发,赞一个!

网友:
显卡做几次,工力不错

网友:
高手,强大的理念,坚定的信念,佩服,菜鸟学习了

网友:
强大的理念,坚定的信念,佩服

网友:
涨知识落 以后注意点这个保险问题

网友:
还是要经验阿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我看了 你 的帖子看到啦 ,我打开电路图在网上搜了RINKAN_1没有芯片的数据手册啊 ,你那里有吗啊

我也没有,只是参考东芝芯片。

网友:
当教材不过。 可能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R400装上无线网卡,关不了机,关机自动重启,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做了3次显卡 都还OK了 还真是强大啊

网友:
真是高手,BGA黑胶敢如此玩,板子点一个没掉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 认真学习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我也有台掉电的··也正在考虑干独显·· 借鉴下··

网友:
T400的显卡不好做,容易爆珠

网友:
学习了,看来经验果然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U61的型号是BD4176KVT
哦哦,谢谢楼主回答

网友:
显卡不好搞,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故障多了就不想修了。。

网友:
挺有用的~高手就是高手~经验呀~

网友:
思路清晰,是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

网友:
我的用设备器能开机 用电池开机掉电怎么回事哦

网友:
很牛逼,比我还牛,大神,小弟佩服了

网友:
我也有台掉电的··也正在考虑干独显

网友:
很好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是一方面,细心也是一方面,坚持也是一方面

网友:
详细。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果然技术一流啊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技术哦,狠赞一个!

网友:
ibm的机器是我一直以来最头痛的 !55555

网友:
思路清晰,我又学到了

网友:
维修真是个细心的活儿啊,学习了

网友:
有空去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屏的供电反馈保险坏了吧?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感觉IBM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灌黑胶的显卡,要命的啊

网友:
感觉IBM的检测欠压保护做得太绕了,增加了不少维修难度

网友:
保险就这么容易坏?还一起坏几个?什么情况会造成保险一起坏?

网友:
这板子最容易断线了我修好好几个了

网友:
黑胶的板子难办啊!~

网友:
是啊 大工程了

网友:
有点困难

网友:
IBM的机器难拆又难装

网友:
这T系列机器 保险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BGA技术真强悍,植株三次竟然还没坏!

网友:
技术要用时间来证明,虽然用了不少时间,但还是搞得很完美!

网友:
修好 确实厉害 ,但花的时间太长 了-事情多就不值得了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高手

网友:
硬功夫,不错!修到这种没有标号的机器就昏头昏脑的~最好有点位

网友:
又长了知识。。。

网友:
ibm bios头痛

网友:
为什么保险那么爱坏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呢~~~呵呵为什么保险那么爱坏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呢~~~呵呵

网友:
为什么保险那么爱坏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呢~~~呵呵

网友:
最不想修IBM的

网友:
高手 小弟得想你好好学习!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情况了,但是到后来他自己不出现了,让我很是郁闷

网友:
大神呐,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在修个R400,也几天了没出来

网友:
IBM  显卡封胶了 不好取一不小心就掉点了    楼主都 修好了

网友:
楼主高手,高手。

网友:
LZ很耐心地说,修好后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带黑胶的芯片真的很不好焊

网友:
太厉害了 楼主 这多问题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确实   一般我修IBM的机子  首先要量一遍板子上的保险

网友:
厉害啊!能否上传个图纸看看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问下LZ,3V5V供电芯片,待机正常。按开机能上电,就是关机重插电源,待机电流就有0.18A,3V5V供电芯片很 ...

  后级短路  升压电路   PWM电路  滤波电容     还是线性电压呀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谢谢

网友:
请问下图纸有吗

网友:
楼主讲的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
思路太清晰,分析的易懂

网友:
经典之作。。

网友:
看来也要好好修了

网友:
这个机子很烦的修起来

网友:
掉电应该先怀疑是供电电路,修这机器泪奔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保险经常坏的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思路  不错的维修

网友:
原来从T40学的,现在啥都不知道了

网友:
当没VCC3P的时候就应该找输入端 有时候遇到后面没电直接短接导通开关也是可行的

网友:
学习了,ibm的时序不懂耶很难查的

网友:
这个事情充分的告诉了我们 楼主的技术高超

网友:
看了就回一下吧,

网友:
IBM啊 难搞的东东

网友:
有一个办法,换主板

网友:
高手 实在是高

网友:
T400保险容易坏

网友:
不管做什么事儿,有时只要坚持那么一点点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精华啊   确实厉害

网友:
这板子值几个钱啊!花那么多时间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