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进水机器 求助 解决!!~

楼主(2014-07-29):
一个客户拿来台N4010 说下雨不小心进水了 拆机发现进水不算太严重 IO附近腐蚀严重点 现在故障是不触发 R23 R24 掉件 R23是被我清理的时候弄掉的 一端连接开关针 没清理之前测量开关针还有3.3V 不过也是不触发 掉件以后开关针电压只有2.几 故障应该还是IO附近 这是
电路图
哪位师傅能帮我分析一下电路 谢谢了 IO换过 还是一样 待机应该是正常 0.005 就是不触发 谢谢
开关针电压

网友:
查下EC的复位信号,RST

网友:
查南桥的触发工作条件

网友:
不触发当按时序来修

网友:
你看一下待机3.3V、5V有木有,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开关电压不够就跟着往回跑跑电路

网友:
查上电的条件不就好了

网友:
查ec的供电引脚看有无断线

网友:
进水机器,第一拿到了,不急着去清理水渍,要仔细看进水那儿的腐蚀件和断线,好多是断线了没看到!

网友A:
看清楚电阻有没有还有被腐蚀的呀

网友:
bios电池拿掉 看下会不会 自动上点 不会的话 就查EC条件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查看CE的供电条件。。。基本的条件都要查一遍 包你修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