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我看看,小弟真心无解了。

楼主(2014-07-29):
自己开个小黑网吧,打算10台  先弄5台
全部发淘宝货,运营了2天 没什么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
刚玩着玩着要自动重启 同样的配置和系统 万年4号不闪 不重启
紧接着刚进入WINDWS LOGO 又来一次。
不管闪多少次 4号就是不闪 。
电路请电工来全部改过 全部是铜芯线
电源全部换过  显卡也换过。
它这个闪很奇怪。只要有一台闪 其他就像TM传染病一样 1-5秒之类 1235号 绝对闪
如果不闪 那么都TM不闪,有些时候闪 又是同时一起闪 但是万年4号还是不闪
昨天把4号打开侧盖以后,一样要闪了。所以考虑机箱短路
如果是机箱短路 为什么要那么久才闪了  短路的话 应该一开机就闪啊。
我怎么办啊 大神们 我该检查那里?
还有就是休息了一晚上的机子  去玩的话 不会马上闪 起码要耍1-2个小时
已经排除CPU温度问题。才配的机子几天。
CPU:AMD 760K
主板:技嘉 F2A88XM-DS2
显卡:七彩虹 战斧2代 D5 1G
内存:芝奇2133 4G
电源:300W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这个配置300W 随便带

网友:
一台一台的试

网友A:
这个绝对是电线或者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是新机还是二手修来的是,这么快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绝对是电线或者是电源问题

电源换过了,什么航嘉服务器的500W 450W 都装上 还是要闪
你说的电线 是指机箱电源线?

网友:
当心查水表

网友:
大哥些 求不吐槽 来点正能量好吗 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

网友C:
明显就是220V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过了,什么航嘉服务器的500W 450W 都装上 还是要闪
你说的电线 是指机箱电源线?

你家电表是多少A的,

网友:
开一半试试!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电源排除了,我们请电工来 换了很多安的空开 电也是单独接的。电表我回去跟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就是220V的问题

220V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源换了 随便多少W的都换过了 主机电源可以排除了

网友:
总表80A 分在我们那个表20A

网友:
关注最后解决结果,具体是什么问题,无思路

网友:
怎么办啊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就是220V的问题

你家用的电

网友:
,,,我个人感觉也是电源问题,,代换法

网友D:
最好方法还是一台一台开,一台一台的测试,最后定位哪一台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换个地

网友:
找干扰源是正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方法还是一台一台开,一台一台的测试,最后定位哪一台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 有台硬件短路 导致其他机子也短路?

网友:
看看220外线有氧化的没有

网友:
总电源功率不足或电源太次了纹波干扰

网友:
电源排除了 就是线路220v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市电电路问题,,你在电表那里直接接线过去试一下,,

网友:
以前在网吧呆的时候,停电了用发电机,带机量超过一台全体重启。。你这个要查查是不是过来的电源线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