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没有12v5v

楼主(2014-07-29):
电源板没有12v5v     检查后发现   开关管坏了 更换后还是没有12v5v    .....................................怎么办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电源芯片也会阵亡的!还要查跟开关管相连的大小电阻二极管等原件!

网友A:
太多了。从整流桥上过来没,一步步的查过来。431,光耦,电源控制芯片等等挨个去量,

网友:
先测测管理芯片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B:
没电压最好检查的。。检查四大件。。通常其中一个阵亡。其他都会波及的。最喜欢修没输出。短路了。简单。快捷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工作不正常吧

网友:
换个电源IC再试

网友:
如果是用得太久,老化了的。这不要修了。后面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及周围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从整流桥上过来没,一步步的查过来。431,光耦,电源控制芯片等等挨个去量,

查了   这些都是好的  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及周围的电阻。

嗯 好的  谢谢  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电压最好检查的。。检查四大件。。通常其中一个阵亡。其他都会波及的。最喜欢修没输出。短路了。简单。快 ...

呵呵  谢谢  我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电压最好检查的。。检查四大件。。通常其中一个阵亡。其他都会波及的。最喜欢修没输出。短路了。简单。快 ...

请教层主~~四大件指的哪四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层主~~四大件指的哪四个????

滤波  整流桥  光耦    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  整流桥  光耦    mos

哦哦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
找不出毛病,直接换,时间长了客户会不愿意的

网友:
兄弟 在换个管理IC试试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外围电路

网友:
我一般遇到不过电的都是测量下300V大电容,有电基本就换板,没电就弄桥和保险....

网友:
就弄了这两下你就没招了啊,开关管坏测开关管S级相连的限流电阻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