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 加电掉电

楼主(2014-07-29):
   本机是带着内存加电到0.37a就掉电了,不带内存电流上到0.36a之后掉到0.02A之后再起上到0.89a在报8声警。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i没过内存吧

网友A:
CPU没供电,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供电,没工作

cpu 由供电    1.20a

网友:
主要是机器带着内存电流上到0.36A就掉了电了!

网友B:
肯定有哪路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这样掉电的原因很多 楼主慢慢排除吧

网友:
换内存,刷BIOS

网友C:
我上次那台就刷了个BIOS就搞定了,运气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哪路电压没出来啊

主要是为什么带着内存就掉电,不带内存就不掉电   电流上到0.90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为什么带着内存就掉电,不带内存就不掉电   电流上到0.90A

那这问题还不明显吗,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了,要不芯片坏了,要不电容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那台就刷了个BIOS就搞定了,运气好

你的那台机器跟我的机器情况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问题还不明显吗,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了,要不芯片坏了,要不电容漏电

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换根内存

网友:
我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明显 是有电没到,,,)0.3,,S0电没出吧,感觉

网友:
有可能是第一次重启  先解决8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问题还不明显吗,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了,要不芯片坏了,要不电容漏电

内存供电芯片,看看内存电压出来没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看看pg是不是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那台机器跟我的机器情况一样吗?
有点区别,我那是一上电就掉电,我刷了BIOS好了,E430机器还没碰到其它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