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P5G41T-M LX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4-07-29):
师傅老家寄来一块华硕板 ,上电跑00且全板无复位 拿万用表测CPU、内存、北桥、南桥、显卡、时钟供电都正常,但是发现时钟开启信号电压不对,联想到华硕板822排阻容易出问题,果断换掉时钟旁边两个822 上电,检测卡一路小跑

网友A:
这是捡钱的节奏,现在买主板一般都考虑买技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捡钱的节奏,现在买主板一般都考虑买技嘉的

大哥呀,我干维修才几个月,以前知道华硕板822容易出问题,基本都是先换IO旁的,BIOS旁的,内存旁的,四脚插头旁的,时钟旁的,基本要换一遍才换修好板,这几天在看主板维修的参考书,瞬间觉得只要找到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这都是 维修工作者的福音

网友:
果然是秒杀 又是822

网友:
华硕主板爱坏822排阻。

网友:
要是以前我得修半天才能知道哪里坏了,基本都是换了这个换那个

网友:
822排阻确实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呀,我干维修才几个月,以前知道华硕板822容易出问题,基本都是先换IO旁的,BIOS旁的,内存 ...

不过楼主还是厉害,真的被你秒杀了~~~~直觉不错

网友:
看来大家都知道*822了。。。。

网友:
新出的一些华硕主板都用单个的822了很少用822排阻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确实容易坏,容易坏为我们维修人员创造效益。

网友C:
秒是秒对了,不过822的排阻可不是用来供电的哦,理论知识还是要学好嘛。

网友:
這片的南僑左邊的四顆也順便換換,免得夜長夢多。

网友:
楼主厉害,秒杀啊,羡慕啊,就是捡钱啊

网友:
不错不错  好久没有看到 秒杀的 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是秒对了,不过822的排阻可不是用来供电的哦,理论知识还是要学好嘛。

是滴 ,是滴 供电3.3V正常 822是控制信号那块的,谢谢指教哦,有时间专门得研究研究华硕板了

网友:
自己也捡过好几个了。

网友:
如何判断是时钟开启信号,有相相似点位吗,楼主?   分享下撒

网友:
能知道测试到时钟开启信号楼主必然是高手。要是把图跟点位一直发上就完美了

网友:
厉害 直接秒杀 每天要都这样的活就好了

网友D:
全板无复位,不一定都是822。还有除外的。

网友:
华硕822就是维修人员的福星!!要多建议客人多买第一品牌华硕板(特别是常常坏822的华硕板)。好让我们修电脑的能多吃两顿肉啊!!

网友:
时钟正常了你能想到去量时钟的开启,秒的不错。

网友:
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
822排阻我都习惯了

网友E:
我也刚修了一块P5G41T-M LX3 PLUS,这块主板原来是南桥坏,USB数据脚对地短路,今天有时间,从别的旧主板上拆了一个GB的桥,植好珠,换桥,结果不触发,开机针脚上有3.3V,用万用表测晶振会开机,换晶振和电容,还是不触发,测BIOS旁边的822,  一边有3.3V,另一边没有,换822,这个822是很小的那种,换完,触发,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呀,我干维修才几个月,以前知道华硕板822容易出问题,基本都是先换IO旁的,BIOS旁的,内存 ...

这就是付出努力的结果

网友:
这就是在捡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修了一块P5G41T-M LX3 PLUS,这块主板原来是南桥坏,USB数据脚对地短路,今天有时间,从别的旧主板上 ...

对的,还有IO胖的822也会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板无复位,不一定都是822。还有除外的。

恩恩,知道所以先按供电时钟复位修,查到时钟有问题的

网友:
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看过很多华硕帖子都是822电阻坏,为什么老会坏这个呢?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可能是设计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我修华硕的 都没有碰到过822排阻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