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H55 N卡对地阻值只有6是不是显卡挂了

楼主(2014-07-29):
如题,显卡背面的电容阻值只有6,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A:
阻值还有6      不一定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还有6      不一定挂的

哦,谢谢!现在开机通电不显,显卡有点烫,打下阻值才6,所以我怀疑显卡挂了

网友:
{, 显卡阻值在2欧 以上是好的,这只是大多数情况下都通用

网友:
开机了 可定有要烫! 有6的话是好的 除非是0可定坏

网友:
有阻值就不一定显卡坏了,!

网友:
你打下显卡后面的所有电容,看有没有缺电!还有显卡如果工作了也是会发烫的

网友:
判断显卡好坏不是测试阻值能判断的!

网友:
只要不是0就没挂

网友:
阻值还有6 应该不算吧。。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是阻值很低的。。

网友:
有时候是0也不一定挂

网友:
正常的,阻止,很小

网友:
你用二极管当测到的是阻值?

网友:
我碰过最低的有1欧都是正常的

网友:
0欧一定有问题的

网友:
有时候通的有几个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发烫应该测测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数据貌似不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