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4-07-29):
一般遇到电流不过显卡的机子,都是加焊,不行就植球,再不行就换显卡,但如果换了显卡还不行怎么办呢,应该怎样查起,希望大家多交流一下。

网友A:
显卡的供电时钟 复位 ,到北桥的总线 到显存的线

网友:
开机不显 上可调电源或者笔记本诊断卡

网友:
建议你去迅维学习,如果时间不允许合一远程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供电时钟 复位 ,到北桥的总线 到显存的线

测量总线是测电压还是波形?

网友:
这个就难说得明白,这个最好有师傅总结,就会快很多,

网友:
,这个最好有师傅总结,就会快很多,

网友:
你中是查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机器型号修多了大致有个认识。来机器一般从哪里查起。 不要总是来了焊显卡

网友:
太笼统的说法了,凭经验很有可能会毁了这块板

网友:
供电时钟 复位 ,到北桥的总线

网友:
查下显卡电压,量下信号线

网友:
先看下电流

网友:
强烈建议你去讯维进修下

网友:
迅维是学习维修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总线是测电压还是波形?

对地阻值,如果没过显卡应该是没波形的

网友C:
诊断卡   或者示波器     不行就得找供电时序    看哪个没起来   不过我也是3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   或者示波器     不行就得找供电时序    看哪个没起来   不过我也是3板斧

呵呵,是啊,有时候3板斧还是蛮有效的,就是板斧用完了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