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出来帮我分析一下:碰到疑难案件了 MIS 880GM-E35

楼主(2014-07-29):
MIS 880GM-E35主板,昨天客户还在用,今天早上一开就不行了。我接到手,测试,上电不跑码,偶尔能跑一下D1,但又偶尔能开一次机,复位灯不亮,我测了一下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不会掉电。

过几秒钟,复位常亮,CPU电压,总线电压,PCI B16 角时钟1.6V,PCI A15角复位3.3V,  PCI-E A11角复位3.3V就没有了。

重启又有了。过几秒又没有了。

但内存和南北桥电压一直都有。。。CPU ISL6323B我加过焊了,一样。

谁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MIS板子,不敢乱动手,所以先来求助一下

网友:
默默帮顶一下  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MIS板子,不敢乱动手,所以先来求助一下

看你的头像你真不是“不敢乱动手”的人。

网友:
放图纸上来看看,光推测没用的

网友:
V星通病,  小六角,   CPU供电的PG

网友:
顶一下,关注一下结果,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这样的结果,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从CPU PG 查起,

网友:
是呀  图纸 上来 就好维修啊

网友:
没遇到过呢呵呵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内存先出,是不是时序错乱了,,错乱也会和你说的症状一样,,,如果是,,,可能是EC 南桥外部电路有问题   南桥也可能,,,
我还见过,时钟有问题的时序错乱

网友:
看这现象故障点应该是在CPU供电上,希望是7楼版主说的症状,求结果。

网友:
V星的板,图纸少,图上那MSI那小东西不好搞。找不到PDF。难。

网友:
换 ISL6323B  上下管  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维要着cpu供电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先出,是不是时序错乱了,,错乱也会和你说的症状一样,,,如果是,,,可能是EC 南桥外部电路有问题   南桥也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主板重启 不好搞

网友:
重点看CPU供电有问题没

网友:
反推下去呐,当他复位灯亮就不要管哪里有复位哪里没了,直接当没了,后反推下去产生复位的条件,时钟,PG,供电

网友:
你把饼哥当什么了,一呼叫就出来啊

网友:
d1可能io空焊加焊io

网友C:
提个个人建议。  PCI A15有复位  按880    应该是南桥发PCI复位。    PCI-E复位由IO发 。建议检查 IO的复位 和IO是否发出 PCI-E复位

网友:
测一下VDDA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个个人建议。  PCI A15有复位  按880    应该是南桥发PCI复位。    PCI-E复位由IO发 。建议检查 IO的复位 ...

楼主理论很强大啊,查IO总复位都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理论很强大啊,查IO总复位都不行啊,

我 现在还在实地- - 老徐课上讲的 书本上也有。  脑子里记得。 按照思路就是这样吧。。。  总复位没的话 , 只能查南桥了。  南桥的AMD的是pwrgood 时钟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 现在还在实地- - 老徐课上讲的 书本上也有。  脑子里记得。 按照思路就是这样吧。。。  总复位没的话  ...

老徐跟我们提起过你们 , 你们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