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电池点不亮

楼主(2014-07-29):
联想E50电池不亮,纽扣电池拆了放个电,插电源可亮,电池能充电,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想要在开机就要放电,求助大神帮忙是不是南桥周围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充电电路,EC

网友:
是不是 RTC电路 短路了 上上电池就不开了机了

网友:
ec 南桥 充放电芯片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单板点,有待机但是不加点,纽扣电池一拔就加点了能亮了

网友:
先看看电池的电压是不是很低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查看下RTC电路

网友:
E50是独立还是集成,以前有个R400独立,也是这个情况,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