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些主板BGA焊盘不上锡浅谈~!

楼主(2014-07-29):
  可能有很多人都碰到过,做BGA的时候,芯片回焊好了还不正常,结果芯片取下来一看BGA焊盘上有个别焊点没有上锡。
    这样带来的后果:1浪费了时间,影响了维修时效,必竟又得取下来重新焊接。2现在有很多BGA芯片(216-0728018,0728020,0772000,HM55~~)等都是有铅的,可能多上一次BGA芯片就坏了,当然有的会说芯片不好才这样哂,可以这么说,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有很多的奸商搞些什么翻新的,拆机的,打磨的,这个没办法,但也不是100%这样的芯片就不好,如果BGA技术好,也可以减少维修成本。3我碰到好几种,比如有些广达代工的主板,像ATI这类似的显卡芯片0772000等这种,BGA焊盘就容易出现有个别焊点不上锡,这跟板子厚度有一定的关系,基本达到0.8MM,像仁宝的板子就很薄。
    下面就说说具体的解决方案吧:
    1。对于不上锡这种情况,在拖锡的时候应该有所感知的,像仁宝的主板拖的时候,你会发现焊盘用焊头一拖很容易上锡,但像广达这种厚板就不一定是吧,你拖平了再用焊头上锡,是很难把锡搞上去的。我一般的在做时候,芯片刚取下来,焊盘上会带有锡,这时候要多搞点助焊膏上去,先用焊头上点锡再在焊盘上拖,保证用无铅的锡把焊盘上每个焊点都拖到位,如果拖好了会发现每个点都是亮的,然后再用吸锡带拖平。然后再上芯片,基本不会出问题。
    如果是打胶的主板,基于上面步骤,拖平了这后,如果每个点都是平的,清洗一下,上点膏再用焊头上有铅的锡把每个焊盘都上锡,再拖平,然后再上芯片,成功百分百。
    如果是上新的芯片,如果芯片是有铅的,就要注意了,BGA温度高了,芯片很容易挂掉,所以说我上面为什么一直说要用有铅的锡上焊盘,是为了方便这些娇气的有铅的BGA芯片。如果BGA技术不好的,用隔热胶带剪成芯片晶体大小的,两层吧,粘到晶体上,保护一下晶体。回焊的时候,如果是有铅一定不能用无铅的温度,第一次可以先到160或165,温度快向上走的时候,停下来,冷了之后再上,先预热一下。第二次上到180或210的时候看到芯片锡珠爬下了,如果技术好可以用摄子去轻轻碰一下,芯片动了,等个8秒停了。
    如果是有铅的锡到了210都还没化,这时候停了,冷了再上,具体温度看自己的BGA设备。
    对于有胶的板子,取的时候,先要预热一下板子,多搞点膏,回焊中,看到芯片下面的锡珠化了,等个15秒中,直接挑起来就可以,前提是你确认锡珠都化了。
    好了,就这些吧,我知道这论坛上有高手,就别骂了,当还不懂的人看吧,谢谢。
    本人的一点浅谈,反正我BGA没出过问题了(最后提一下,买的新芯片不要拿着就上BGA,先量一下阻值,有些奸商卖的芯片,买来阻值为0,我是碰到过,呵呵)
我的BGA是*词语被过滤*R690 ,虽然差了些,基本搞的定。

网友:
不上锡?刷点助焊膏就成了嘛,笔记本的主板再厚也厚不过显卡吧

网友:
这个对BGA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
谢谢楼主动经验分想

网友:
没这么复杂吧,是不是机器不行呀!~从我刚开始做学徒到现在就没遇见LZ所说的问题,基本做有铅的,除非是板变形导致不上锡,那没发现个别点焊不上的!当然板变形的情况基本都是二板,桥给别人做过的,而且还比较大的桥(intel北桥这类)才容易出现这种形况! 像18,20,HM55这种小桥,做有铅的都是闭着眼焊!!
还有温度这东西做有铅的要求也没这么高,基本上用我们的机器绝大部分板200度,有铅的就化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到215,225才关机。桥不含水份一般不容易暴的!~从刚学徒那时一点都不会到BGA到现在,印像里焊桥只有一次,把一个测试的 26的北桥干到235度爆了(当时没经验,以为这是无铅的)
基本上爆桥,都是拆的时候爆(没经过烘烤),一般拆下来不爆,植+焊都不会爆!~我老板植球风枪都是开到450度植!~焊的时候,有铅200度就化,225度才关机。除了焊无铅的有点提心,有铅的基本都不用管,什么碰下芯心之类的事从来就没干过!
LZ如果做BGA经常纠结,那应该是机器问题,要不就是曲线问题!~底温和吸热时间是很关键的!

网友:
这个对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啊,对于新手的成功率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真心不错

网友:
有点多  不过还是看完了  说的很对

网友(2014-12-05):
占楼备用,现在还停留在拖焊联系的地步

网友:
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用好的焊膏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受教了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