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M le v2无复位,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29):
IO78脚3.3V正常,Q4 HT_VLD3.3V正常   PCI A15没有复位   B16 1.6V正常   求大神指点,在论坛看到说复位开关针哪里的问题,这个真的跟没有复位有关系吗?

网友A:
我个人建议换IO不行,就去干桥吧

网友B:
还是bga一下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建议换IO不行,就去干桥吧

没换IO直接干了桥,PWROK这个信号IO发出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ga一下桥吧

干了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换IO直接干了桥,PWROK这个信号IO发出来了啊

你查了PWORK和HT_VID  都正常就应该复位了, IIO才发出平台复位的,  时钟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一般测试PCI B16  PCI-E  A11  CPU两个电容时钟, IO的 47  49两个时钟, 大概就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查了PWORK和HT_VID  都正常就应该复位了, IIO才发出平台复位的,  时钟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一般测试PCI ...

大神不是南桥得到时钟和供电,pwrok和ht_vld,南桥发出复位吗,这个板子是IO发出的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了PWORK和HT_VID  都正常就应该复位了, IIO才发出平台复位的,  时钟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一般测试PCI ...

还有pcie的时钟是测A13,A14吧A11是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了PWORK和HT_VID  都正常就应该复位了, IIO才发出平台复位的,  时钟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一般测试PCI ...

有电路图叫好了啊,只有点位图,搞不清楚这些信号的名字

网友D:
给个点位给你  不过要新型的点位图软件

m4n68t le v2.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点位给你  不过要新型的点位图软件

有点位啊,谢谢了

网友:
呃   是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个点位给你  不过要新型的点位图软件

点位收下  ,   修板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点位收下  ,   修板参考

你修板还需要参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板还需要参考啊

不知道你的金库里面有多少精华   ,共享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板还需要参考啊

请教一下,如果io的pwork没有的话应该先查哪里啊,产生这个信号的先决条件是哪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神不是南桥得到时钟和供电,pwrok和ht_vld,南桥发出复位吗,这个板子是IO发出的复位吗?

这可是NV单桥板啊,哪来的南桥?

网友:
平台复位都没有的话  最好是干个桥看看吧· · ·另外 这种华硕主板到手以后先干了IO旁边的822排阻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可是NV单桥板啊,哪来的南桥?

不是NV的   NV不做桥了

网友:
修好后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就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
建议换IO不行,就去干桥吧

网友:
这班子好像有个通病 就是io下面的822排阻坏

网友:
mei 没看论坛的贴子学学??

网友:
桥要是 接到IO发给他的PWROK信号和HT_VLD信号后不出时钟复位就加焊桥吧。

网友:
华硕通病 882  按点位图慢慢修吧

网友:
没积分了回复

网友(2014-09-09):
我这也有一张~PCI A15没电压力 IDE 1脚有5V PCI-E A11 3.3V这又是什么回事~

网友:
你怎么先干桥了,先换IO试试看,IO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多了

网友(2014-11-15):
测PCI a15脚无复位,在点位图找到对应的点和元件。是到那个ec下的822排阻,先量下阻值,不正常,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