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GL1919C白屏修复

楼主(2014-07-29):
来论坛差不多半个月了。小白白我第一次发下修复帖子。
早上收到一台LG的1919c的。白屏。
如图:
白屏好解决。逻辑版。屏线。驱动板。
白屏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好坏就一步。虽然我逻辑版接触不深,也不多。各种信号还不了解。但是我会侧电路就不怕了。
检查驱动板。重要电压暑促正常。不过发现了。屏信号输出没5v。检查。大芯片输出5V的只有3.3.过一电阻就 没输出。
怎么办呢。大芯片问题。都不太懂。所以就直接断路。短接。如图
5v出来了。这下肯定好了吧。没想到还是白屏。那问题就出在逻辑版。
一开逻辑版。竟然没保险了。应该被人修过。修不了拿来给我。
没保险图:
我也没逻辑版保险。去拿主板废板拆一电感代替。然后量短路。OK。线路畅通。
装好。通电。OK了。本人是新手。都是自己摸索的。我也不知道驱动板那样短接会不会波及寿命。求各位师傅指导。谢谢。
修复好的LG.
如图:
   第一次发修复贴。应该没多大技术含量。也描述的不清不楚。下次一定会加油。整理好。描述好各种细节。
  求大家支持。加点小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嗯。。不错。以后多发几个技术贴吧

网友:
LG1919方屏,少见了。

网友A:
会看电路就是不简单啊  妒嫉恨啊

网友B:
继续努力。电脑维修需要这些人才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方法能用长不

网友:
LZ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方法能用长不

我也不知道这方法能不能长久。所以才问问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努力。电脑维修需要这些人才

谢谢。会的。你也是。大家继续努力。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看电路就是不简单啊  妒嫉恨啊

不是说全部电路。只是一般的主要电路还是看得懂。不会很难的,

网友:
既然保险已经去掉了
应该是已经发现故障了
要么客户是嫌别人修的贵
才拿到你那了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自己慢慢琢磨  挺好的

网友:
呵呵,修好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会看电路就是不简单啊

网友:
楼主这技术挺好的嘛  我对逻辑板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D:
保险用电容替换,真的不知道可长久啊……不过佩服LZ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用电容替换,真的不知道可长久啊……不过佩服LZ的精神

没办法。找不到这种逻辑版的保险。只能用电感代替。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不发生短路的话。

网友:
我还要继续看视频学习,说的东西都找不到。。。

网友:
屏上没5v电压 你那是拉线过去的吧 有修过应该可以长久 到现在还没返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