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半个多小时修复的N4030掉电故障

楼主(2014-07-29):
机型:N4030
故障:开机掉电,然后10秒后在循环重启,掉电
维修过程:查3V 5V 还存在不,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测了半天电压都可以出来,拆掉CPu故障依旧,偶然想起I系列不装CPU就是掉电,换了个CPu不掉了,直接亮机。
CPU坏了反复掉电重启,还真没遇见过,因为掉电速度太快了,也就1-2秒所以压根想不到CPU,写出来给大家分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网友A:
I系列的CPU很少坏,修了2千多台机器就三个坏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系列的CPU很少坏,修了2千多台机器就三个坏了而已

楼主运气真好啊。修了两千才坏了三个,我这都遇到好多二代的U挂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系列的CPU很少坏,修了2千多台机器就三个坏了而已

用龟壳的板子 不是血的教训吗?  CPU坏得那么多

网友C:
修了2000多台 这个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了2000多台 这个牛

2000多台也没啥吧,我一年基本也是这量呀,我这边I系列CPu坏的也就七八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I系列的CPU很少坏,修了2千多台机器就三个坏了而已

就是的,我手上才坏了几个,

网友:
你们是哪的我也要去 量这么大

网友E:
这是CPU问题,还真是难想到。。。

网友:
希望自己以后也要细心点,先从简单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系列的CPU很少坏,修了2千多台机器就三个坏了而已

这量修起来    足见你的功力,坏U这事不是你修机子没碰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000多台也没啥吧,我一年基本也是这量呀,我这边I系列CPu坏的也就七八个

你什么地方  维修量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什么地方  维修量那么大

甘肃兰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CPU问题,还真是难想到。。。

是的,一般都是不亮的,这是直接瞬间掉电,跟少电压或者微短造成的一样,何况I系列机器不装U也掉电,所以真的很难想到

网友:
人才呀,坏U的机器我真的没碰到过

网友:
一代I3 I5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就经常见A10的烧U  I系列的真心少

网友G:
不是乌龟壳的那种都比较少坏U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乌龟壳的那种都比较少坏U

其实跟mos管子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真好啊。修了两千才坏了三个,我这都遇到好多二代的U挂掉的。

至今就见两个坏的。。。

网友:
我接触很多B460乌龟壳坏了,U也跟着坏的。。估计上管击穿19V直烧cpu。

网友:
intel CPU也有坏的,不过没有AMD多而已

网友:
虽然说没技术含量但还是有技术的,为什么说浪费了半个小时呢

网友:
N4030   那么老的机器你还修

网友:
这么说,以后遇到有乌龟壳故障的机器,先注意下CPU,HEHE

网友:
I5的CPU容易 坏,

网友:
这两年就碰到一个P系列的CPU坏,是同行清尘,清尘后开机蓝屏。还得花了几天时间才解决。LZ这么多机器修,看来经验很多

网友:
原来是U 学习了

网友:
2000多台 那一天是要修多少 一天7 8个啊

网友:
经验加理念,修机就是快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I系列的U是不容易坏

网友:
还真是难想到。。。

网友:
今天碰到个DELL的也是开机10多秒掉电。拆开检测半天 电流都正常,换个内存居然好了

网友:
I系列要坏也是上下管烧了,CPU也烧坏。龟壳上下管见得多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谢楼主,我这有个机子半个小时就掉电关机,有时刚起就年电关机,,是不是也是U的事呢

网友:
I u 轻易不会坏啊?

网友:
我干电脑十多年,只碰到几个坏U的。

网友:
我这个N4030换CPU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