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触发

楼主(2014-07-29):
板号 LA-6881P
该机3V 5V正常 EC的供电 复位 ACIN LID都正常,按开关后EC32脚ON/OFF有跳变,EC117脚PWBTN没跳变,且RSMRST一直为低。EC BIOS刷过 EC换过。时钟是南桥发过来SUSCLK,用示波器量不到。估计是南桥没收到RSMRST没工作的原因、。EC内部应该有时钟,否则就说不通了。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把EC拆下来 +3VALW用示波器测是平滑的电。非常正常。但是只要一装上EC,3VALW就有非常多的杂波。后来发现装上EC,拆下EC ROM芯片 3V也没有杂波,装上EC ROM芯片3VALW就有杂波。现在搞不明白了,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EC的工作有问题导致的不触发,请大家指点一二。另待机芯片我换了新的。+3VALW的高低端管电感也换了,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我感觉还是EC这一块的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466-1-1.html论坛上这个帖子的故障和我的一模一样。估计是这个机型的通病。

网友A:
电源的话。直接用稳压电源供一个3.3给EC就可以试出来好坏了

网友B:
这个机器 上电很慢   需要十多秒吧

网友C:
RSMRST很多机器是出发后才有的 你看下EC BIOS跟EC通信正常不

网友D:
电压都正常的话,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话。直接用稳压电源供一个3.3给EC就可以试出来好坏了

我试试。直接用稳压电源供电的话,5V不用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上电很慢   需要十多秒吧

这机子上电很快的,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SMRST很多机器是出发后才有的 你看下EC BIOS跟EC通信正常不

这机子待机时是肯定有RSMRST的。我拿好板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都正常的话,换个BIOS芯片再刷

换了,从好板上拆下来的BIOS芯片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SMRST很多机器是出发后才有的 你看下EC BIOS跟EC通信正常不

EC跟BIOS通信正常,四根线都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待机时是肯定有RSMRST的。我拿好板量过。

那就是条件不满足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EC跟BIOS通信正常,四根线都没断。

你有好板在手 你对着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有好板在手 你对着比一下

你强行拉低117脚有反应吗?

网友F:
是不是有断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强行拉低117脚有反应吗?

强行拉低也不行。感觉像是EC的工作条件还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断线看看!

这不是进水机,就是正常使用后开不了机了。应该不会有断线吧。

网友:
装上去3.3V有杂波     这说明芯片内部出问题   还是程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都正常的话,换个BIOS芯片再刷

你说的杂波,电压有没有偏低?

网友G:
EC的问题最大,休眠信号正常吗

网友H:
你这该有的信号都有了,会不会是南桥一端的影响?有时换一个能触发板上的EC更为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的问题最大,休眠信号正常吗

LID是3.3V,正常。我也感觉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该有的信号都有了,会不会是南桥一端的影响?有时换一个能触发板上的EC更为保险

PWBTN没跳变,而且RSMRST为0.南桥还没工作呢。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我手头也有一块一样的板   没思路啊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要是正常产生的话不是要待机电压稳定后才会出来的么  这个信号不是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没问题的一个信号么  是不是待机电压有瑕疵呢

网友(2016-08-01):
我这有块B480的进水板也是不触发

网友:
看看EC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昨天刚刚修好了一台不触发的~~~EC 127脚电压变低~~你查一下127脚的ACIN是不是给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