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不开机一列求加精

楼主(2014-07-29):
机器是进水的机器,听客户说一杯水 整个到在了键盘上面,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巧克力键盘都有一些防水功能,所以尽管是一杯水在键盘上洗刷刷,但是真正到主板的水都是涔透进去的 取下螺丝 打开机器,一看ec上还有一滩水,hm65旁边也有一些水,pu501也有一些水 于是用布搽干净,在用洗板水吧发白的地方洗了一遍 不过洗的时候尽力轻点别把腐蚀的电阻什么搞掉了,整体测试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迹象。
  进入维修环节打开可调哈哈待机001正常,兴奋的按下开机键还是001 只是开关灯亮了,这说明一个原因就是ec正常的触发了,所以先排除ec的工作条件,在看看时序 测试3个箭头的条件 3正常4正常3.0v 5out正常的跳变 晶体一个脚1.2v 一个1.7v没有示波器也只能这样了算正常吧,再加个rtc电路这个你们懂得都正常说明ec 给南桥的条件和南桥本身的条件正常 为什么触发只是灯亮不上电啦?
  再看看后面的时序 原来是南桥没有发出slp3 4 。。。。,南桥条件满足不出sl3 只能说明南桥工作不正常 或者南桥损坏,联想到进水打开后在南桥旁水应该是南桥里面的珠子发霉了,不管3x8=24,bga上取下南桥果然发霉了 意料之中,直球这里忽略半小时努力的在直球啊呵呵,。。。。好了后吧南桥按回再次开机灯亮0.18 测试sl3 4都出来了 还是没上完电 没有后面的bios供电3vs看了这个必须要多一步时序的第7步要1.5v先出来 那好说看syson,ec的95脚 万用表测试ok3.3v 很好啊,在追电路发现 pr501有个脚发黑断了直接连接,再开机1.5v正常产生,插上cpu 内存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到此修复 发帖好累额 没分没意思啊,严重要求多给点下载分啊

加油,我最棒 + 5 赞一个!

网友A:
没分了  要不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分了  要不都给你加分了

呵呵谢谢了 有心认可就行额

网友:
时序掌握的很好,修机器就是要按套路出牌

网友B:
楼主小白问下 这个SYSON是开启什么的信号

网友:
进水的机,极时维修还是修好机会很大的。

网友C:
月饼老师的INTEL上电时序画的真非常好呀............维修必备!!!

网友:
进水的机子先看的断线没,先易后难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一般还是要烤烤才加电的

网友D:
有G470的拆机视频么,楼主

网友:
LZ我也一台进水的一开始修好了,,过不久就返修了故障和你一样也是按开关等亮但电流0.2。ec桥条件都满足了都换了还不行。。桥边上没编号也没点位图。现在还放一边,,,

网友:
G470我算是碰到一块铁板了,同行修不好到我手上时焊膏已布满整板,还有用AB胶补的MOS和飞线的按键(这些我全处理得没有了),修好3V5V待机,又发现产生VCCPP的芯片也坏,换上后,又发现CPU也是坏的,现在总算修完了,去装上没声音,还没搞定

网友:
这帖不错  供新手学习。没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白问下 这个SYSON是开启什么的信号

就是开启桥的3V  5V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白问下 这个SYSON是开启什么的信号

不好意思说错了     S5的控制信号   产生S5的电压  也就是上面看到的1.5V的电压就是SYSON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白问下 这个SYSON是开启什么的信号

具体点就是SYSON去开启1.5v的电压,SYSON通过一个O欧的电阻过去的 ,正好这个电阻腐蚀了 所以1,.5v电压没有出来  导致楼主换南桥之后所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的INTEL上电时序画的真非常好呀............维修必备!!!

图纸里面有简单时序
不是月饼老大的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容易倒桥附近
按着时序修板子 修的行云流水

网友F:
有胶的南桥好拆吗

网友:
不错,修得瞒快的

网友G:
时序真的很重要,果断取hm桥还是要勇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的INTEL上电时序画的真非常好呀............维修必备!!!

对这个时序不是画的 是图纸里面本身带有的简单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G470的拆机视频么,楼主

这个机器很简单啊 一分钟就拆开了 买个电动螺丝刀 3下5除二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序真的很重要,果断取hm桥还是要勇气的

呵呵那是有把握,不做亏本的买卖呵呵 这个桥 确实麻烦0.35的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胶的南桥好拆吗

这个胶只有4个角有 不麻烦啊呵呵

网友:
有时序蛮好修

网友:
好帖子峰唱的棒呀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白问下 这个SYSON是开启什么的信号

syson冒似应该是开启S3电压而非S5的吧,S5电压直接由EC开启的,个人意见

网友I:
过不久就返修了故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过不久就返修了故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syson冒似应该是开启S3电压而非S5的吧,S5电压直接由EC开启的,个人意见

根据这个图纸的时序是开启1.5v的

网友:
这个胶只有4个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过不久就返修了故

你为什么那么想返修?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

泉泉哥 -10 山寨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话  还好。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精华啊

网友:
超给力....本来想给你分的 ....但是我也没了

网友:
有时序就是快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开启桥的3V  5V 电压

开启南桥的3  5V吗

网友:
很好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时序还是很重要的哈

网友:
修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序图修板子就是快啊。

网友:
思路挺清晰。加油楼主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很有头绪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syson冒似应该是开启S3电压而非S5的吧,S5电压直接由EC开启的,个人意见

大侠   你自己看看图纸吧 看清楚之后再说比较好  不要误人子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南桥的3  5V吗

不是  我说错了  是开启S5的电压

网友:
时序不错 保存了

网友:
按着时序修有思路。

网友:
进水机要么好修  要么难修

网友:
上电时序都列的清清楚楚,支持加精华!

网友:
估计是值球 值得累  哈哈 有时序就是不一样 ..修的也快

网友:
怎么不把  维修的板子拍个图片发上来呢!~~

网友:
进水机考技术,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开启桥的3V  5V 电压

是开启内存供电的

网友:
修得不错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修的比较顺利,按着时序按部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