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秒杀17寸液晶

楼主(2014-07-29):
收到一台同行17寸液晶  试机 没通电,打开机器 首先测试12V 5v输出  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短路现象,接着测试 大电容 300V 正常,而且拔掉电源  300V  慢慢的下降,根据经验推断启动电阻也正常, 懒得去测试  直接找料板 换上IC  、通电 电压出来了 装机  修理完毕

网友:
这个毛病一般维修的都可以秒了

网友:
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好修的只要有配件

网友A:
好吧 确实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这么吊。。为什么直接换IC啊,求解

网友:
有配件  就好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确实是秒杀的节奏啊

呵呵呵呵  同意楼主的啊  确实是秒杀啊

网友:
呵呵。盲修法,一般不知道原因时,长采用此法,前提是有备件。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盲修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