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开机CPU的使用率都在85上下

楼主(2014-07-29):
手上一台华硕  X43B 独立 板载E-350  开机CPU的使用率为60% 上下跳 60-100%   换个内存硬盘  刷 过BIOS  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  高手 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看看是什么任务占用的cpu,不过你连硬盘都换了,是不是这个u的性能低单系统就占用高呢

网友:
补一下 :打一个网页就到100了。散热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