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TPS51125微短 有胆的进来说哈 急急急

楼主(2014-07-29):
DELL 1440 电流0.08 微短 51125发热 量得3 5V 阻值 没短 51125 8 17脚 线性无明显短路 电压3.28 4.98 IO换了 51125换了3个 这样的机子已经碰见两三个了 都没修好 有见过的大神吗 指点指点
DELL

网友:
高手都去哪了?

网友:
线性带负载能力本来就差,只要稍有点负载就发热,话说我也修过好几台,也一样没有修好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过一个5V短的,把边上一个小电熔取了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级短路 了!只有慢慢查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修得好

网友:
EC 换了。南桥呢?

网友:
看是不是有电压先出来了

网友:
芯片外围电路查查

网友:
有一台,一样的问题,VREFG3 和5V都出来了

网友:
待机也是0.08 不触发

网友:
线性短路不好修,去的地方也不多,但就是不好查出来,我修过一个B460也是这样

网友:
前天碰见个1440的板子 烧开洞的 没修好 顾客拿走啦 和你这样的还没遇见过

网友(2014-08-29):
我今天怦动一个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也碰到几个,也是没有思路。

网友:
这种短路,太麻烦了,需要耐心很好

网友(2014-11-20):
有修好的吗 今天碰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