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个怪问题

楼主(2014-07-29):
开机能显示,到XP进度条跳过后就黑屏了.重装,换硬盘,换内存,换U,全套下来都没好,最后换个电源..好了...最后想说的是..太便宜的电源大家就别用了吧.贵个一二十块的电源质量是真不一样.

网友:
今天拿来个显卡说进到系统就死机,我还没来的及试,可以考虑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夏天来啦 电源坏的是多啊。

网友:
这问题不算怪。

网友A:
对于维修来说,修机器是不用电源的,直接用可调

网友:
电容可能有鼓包的

网友:
上次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电源坏的很正常

网友B:
天热了  电源容易坏

天冷了 ,灯管容易坏。  这边的经验

网友:
呃...楼上几位..我说的是主板..不是笔记本..

网友:
主板的话 就换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维修来说,修机器是不用电源的,直接用可调

人家楼主换的是台式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热了  电源容易坏

天冷了 ,灯管容易坏。  这边的经验

哪里人?温差这么大?

网友:
台式机不能用太差的电源问题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