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已经是通病了,求指点分析思路!

楼主(2014-07-29):
请教 E425 跑码如下0-08-88-34-88-5b-88-3E-36-88-28-98-4d-88-c7-23-89-E4-88-89-09-88-98-05-88(软件前后的状态的图是一样的)-38-38-28-18-88-48-88-D4(停顿)    测主板的全板电压 各个分组供电都在
测内存阻卡上 vref 0.6  VDD 1.4 VTT 0.6   内存数据总线2次或是3次瞬间的方波  VDDSPD 有电压 无动作 内存复位无 时钟无
spd 我抓了好几次 都没有抓到  这是我的问题 还是 本身就没有发出? 我调节的是500毫伏 时间是100毫秒 没有抓到
求有思路的各个 点拨
希望有对AMD APU的机器 构架了解的哥哥给点思路
拜谢

网友:
这主板 这个鸟样子是没有CPU 复位的  记得是0.75V  af10的位置,原点对角为新的原点的话,,横着左起10,竖着下起3的交点

网友:
按照最笨的方法找到了CPU 复位的点,测并不是理想的1.5V而是0.7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