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小板 进不去系统 卡在win7 logo处

楼主(2014-07-29):
硬盘 有坏道导致的,新硬盘 也有坏道。

网友:
拔硬盘然后进BIOS和PE,如都没问题,果断换硬盘

网友:
2楼说得没有错,可去掉硬盘再进行判断。卡在WIN7画面不一定是主板的,

网友:
知道是硬盘,换一一试。便排除。

网友:
有坏道就换个硬盘试下啊

网友:
都知道硬盘有坏道了,那就换个啊

网友:
如果是新装的电脑就遇硬盘坏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