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6G通病。

楼主(2014-07-29):
看到网上的帖子。短接PQ72的1256和4脚能正常使用,这样没有解决问题的所在,没有找到问题具体主在哪里。我不知道怎么编辑希望版主编辑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  不怎么好修。

网友A:
二级电压,直接过去没问题,现在是要钱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
看来这个+1.5V电压不是很重要。

网友:
这样不是解决的办法吧

网友:
这个板子,直接飞过去没问题!

网友:
E47A有没有通病呢

网友:
直接短接也能正常使用那就不用研究那么多了吧

网友:
N久 通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直接过去没问题,现在是要钱怎么简单怎么来

呵呵, 这个观点赞同,修好机器,赚到钱,至于怎么修好,各有各的招数

网友:
有通病就好,不然现在搞维修都要不上价格,通病还好修些

网友:
这个型号还有另一个通病,就是不触发的,好像是待机那边的待机不正常

网友:
好的,知道了!~

网友B:
这应该相当于短接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相当于短接使用吧。。。

短接后+1.5V电压不正常,可能是这个电压没有太大的作用吧。没有仔细看。

网友:
修这种机器也直接飞线决

网友:
不知道有返修没有

网友:
修了这么久我怎么没有碰到过

网友:
修了多少台了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