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14-07-29):
请问一下新手要怎么学看吐图纸

网友:
建议先在站内查找一下基础的先学习一下,然后在一点一点提高

网友:
这个。自学有点难度了。建议到实地学习下。

网友A:
    你好,图纸是一个比较难看懂的,大部分在没有系统学习的时候看不懂电路图是正常的。你可以选择系统的远程培训和实地培训两种方式,里面都有讲解到完整的电路图学习和时序学习等等内容。详情可加QQ981775188 有事您Q我

dh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图纸是一个比较难看懂的,大部分在没有系统学习的时候看不懂电路图是正常的。你可以选择系统的远 ...

你好     请问大概需要多久能会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大概需要多久能会看啊

看懂图 同时,其他方面也需要提高的。
所以不能告诉你具体时间。
一般,2个月学完是没有问题的。基本功都具备了。

网友(2014-08-30):
直接看图不行,首先要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