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2

楼主(2014-07-29):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了解
        当你第一次接触到一台PC电源时,会提出许多的疑问,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啊,怎么那么多的颜色线材和塑料端子啊,等等。而当你再打开这台PC电源时,会看到里面有许多大小不一,行行色色的电子元器件,它们各自都有什么功能特点,又是怎样排列组合在一起工作的呢,又该怎样去着手检修一台有故障的PC电源呢。

        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PC电源”呢,  “PC”,就是英文Personal  Computer的缩写,意思即:个人电脑,或个人计算机,那么“PC电源”指的就是“电脑电源”或者“计算机电源”的意思,其功能和作用简单的说,就是把交流市电转换为稳定可靠的低压直流电的一种电源转换设备,主要用来满足电脑,计算机等系统的高精度用电的要求。常见的台式电脑中,主机箱内都装有一台“PC电源”,而机箱的输入电源线,其实就是直接插在了“PC电源”上。
        因之在这一部分,有必要先讲一讲仅仅与PC电源有关的一些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方面的简单基础知识, 其它相关的电路知识和设计知识等,请参考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资料,我们只涉及怎样分析检查和维修故障,暂不考虑其设计与开发的原因,原理和过程,所以只有认识, 了解,掌握这些基本元器件的工作性能和一些简单的电路工作原理, 才可以对PC电源着手进行分析检修和维护,但我们的维护成果与报表,则将会被反馈给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者,达到产品品质的日益提升。

第一章   电子元器件
第一节   保险丝(管)
        和其它电子电器,家用电器一样,PC电源中也装有保险丝,一般都是采用焊接式的。保险丝在电路图中常用F表示,其外形和电路表示符号如下图所示:

        PC电源中的保险丝一般都安装在交流电输入的回路中, 它按规范要求, 串联在火线输入线路中,保险丝是没有极性之分的,在PCB板上,标示为“L”的一端为火线输入,输入火线一般采用棕色线或者黑色线,标示为“N”的一端为零线输入,输入零线一般采用蓝色线或者白色线,下面为保险丝所在的电路简图:

        顾名思意,保险丝能起保险作用, 起什么保险作用呢,主要是过电流保护作用。当PC电源在正常稳定的工作时, 由于外部电网电压忽然发生变化时, 或者PC电源内部忽然发生短路性故障时, 流过交流输入回路中的电流,瞬间会远远超过电路的设定电流值, 也就是说,超过了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 此时保险丝的熔丝将会迅速烧断, 使得交流输入电路立即中止工作,PC电源也就因无供电而无法工作,停止了对外的输出电压,不致故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达到了保护外部电网和PC电源本身的目的。
        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应根据电路设计而选定,一般是电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电流的1.5—2.5倍左右,在PC电源中,常用的保险丝规格有:2A ,3.15A,5A,8A,10A,15A等等,而中,低功率的电源以5A为最多。
        保险丝的额定电压值选用时,应符合电器设备及PC电源等的交流输入电压的最大值,PC电源中常用的规格都为250V。
        对于保险丝的好坏的判定,透明玻璃管式的可直接看到其管内是否烧黑,或者熔丝是否烧断等,对于有绝缘套管的保险丝,陶瓷式的保险丝,塑料封装式的保险丝等,可用万用表的Ω档直接测量其两端阻值是否为0,来判定熔丝是否通断,正常的保险丝,其两端的阻值必须为0,对于阻值若有若无或是无穷大的,熔丝未烧断但熔丝颜色已变的,即判定为损坏,必须更换。
        在更换保险丝时,必须要查明保险丝烧断的原因,若是外部电网等原因造成的,可直接更换保险丝,然后空载打保护开启电源,看PC电源是否工作,有没有输出电压;若是PC电源内部造成保险丝烧断的,要查明原因,并彻底排除短路故障后,再更换保险丝并打保护开机,看PC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参看后面的维修部分)
        保险丝的更换必须选用原规格值的,不能用额定电流值过大的保险丝或者直通导线来代替原来的保险丝,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对PC电源的过流等的保护功能失去了保障;而采用额定电流值小的保险丝,则在电源启动瞬间或者满载使用中,常常会因瞬间电流大而烧断熔丝,属于误动作,影响了PC电源和电脑等的正常运行。

网友:
帅哥,图片怎么没有啊。光看文字有点难理解配上图片怎么样

网友:
还是以实践为主修电源

网友(2014-09-05):
这个一定要学习~ 默默温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