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关于组装现代 显示器 按键不好使维修

楼主(2014-07-29):
  • 今天网吧送来20台现代显示器 经检测发现大多数都是按键不好使 一顿查按键板  发现按键什么根本没有问题 果断把自己好使的现代程序芯片一换 果断秒了 虽然不是高深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重新刷的程序吧

网友:
这问题好少遇到,错乱的就常碰到。

网友:
不好使是什么情况?不能用还是偶尔能用,按键功能是否准确?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经验帖子建议能精准

网友:
把请况说清楚点
好吧

网友:
应该是重新刷的程序,好使的吧?

网友:
程序有问题????楼主是刷的程序是吧???????

网友:
你好。你那组装的现代显示器是多大的。我这里有个也是按键不好用。请问你有程序吗。

网友:
刷的主板程序把

网友:
刷了驱动板城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