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通电炸保险,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07-29):
客户的显示器,不通电,直接换通用电源板了,闲来无事,修修这块板子,首先一测保险不通,换了保险就砸了,大家帮忙看下图中哪块的问题,HKC的板子

网友A:
后极有短路,检查整流桥、MOS管等。可以用隔离变压器或者接上灯泡去维修。

网友:
炸保险如果不是压敏电阻坏就是桥堆坏

网友:
看法如同,楼上二位所说方法检查,

网友:
检查整流桥滤波电容

网友:
测桥堆,开关管有不有短路。

网友:
做维修的,这个应当不是问题吧

网友:
整流桥  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极有短路,检查整流桥、MOS管等。可以用隔离变压器或者接上灯泡去维修。

同意楼主  方法 啊

网友:
楼主这什么都没测呢????最起码把能测的元件先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