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L白屏!!!

楼主(2014-07-29):
今天上午客户拿来一台昭阳E46L笔记本,故障现象白屏,外接显示器可以。拆机测屏供电只有1.25V,明显偏低,拆开C壳发现屏线插座旁边的一个三极管烧裂开了,这个三极管是供电给屏的。马上换上好的管开机。黑屏!!!屏供电2.9V,屏线打阻值都正常100欧左右,手上又没有这样的屏 ,没有了思路,无从下手!屏型号LP141WX5 TL P3

网友:
这个型号应该是141LED的屏吧,这种用普通LCD的插屏线试下有图像没有不就知道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LED的接口,你用普通LCD的屏线能.

网友(2016-06-11):
定块原装的屏试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屏供电

网友(2016-09-05):
我决得是屏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代换一下屏幕试试到底是屏幕问题还是显卡或者屏线

网友A:
我又遇到一个这机器  呵呵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遇到一个这机器  呵呵 还没修好

你的笔记本电脑的故障和这个一模一样吗?白屏先看一下屏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