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725笔记本HM40-MV板子 上电不触发 51125发烫

楼主(2014-07-29):
ACER D725笔记本HM40-MV板子 上电不触发 51125发烫 量   1脚1.76V     6脚1.22V     3 4脚1.98V    8脚3.28V     17脚4.98V   16脚19.32V?难道EC挂掉了么,求指教!

网友:
51125发烫,那你测后级供电是不是有短中呀,测它给哪些地方供电的,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发烫说明有短路的

网友:
如果换了还发烫的话 一般都是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