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8G-i 主板有复位 无CPU供电

楼主(2014-07-29):
主板实测:CPU供电没有,CPU复位和PG有1.5V,PCI插槽A15脚有3.3V ,B16脚有1.6V。总线供电1.2V,内存供电1.6V。电源芯片是UP6215AK。CPU供电没出来,怎么会有PG‘时钟’复位~~!完全没按时序来呀~!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你按时序修呗

网友A:
你看下专用芯片上的12脚VRM_GD有没有,如果没有高电平,但是45脚的ALL_PWRGD有高电平的话就把专用芯片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专用芯片上的12脚VRM_GD有没有,如果没有高电平,但是45脚的ALL_PWRGD有高电平的话就把专用芯片换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查电源管理的条件,VCC、BOOT、EN、VID组合,都正常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一查时钟芯片,晶振,场管,电源管理芯片等

网友:
这块板没有专用芯片吧~!兄弟有这块板的图纸么?给转一张呗~!

网友:
进来学习下,顺便加点分

夜雨十三天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专用芯片上的12脚VRM_GD有没有,如果没有高电平,但是45脚的ALL_PWRGD有高电平的话就把专用芯片换 ...

判断VRM_GD信号有没发出,可以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没有肯定先修供电,不要被现象迷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专用芯片上的12脚VRM_GD有没有,如果没有高电平,但是45脚的ALL_PWRGD有高电平的话就把专用芯片换 ...

楼主这个图是哪张图纸的,可以说一下吗,我下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图是哪张图纸的,可以说一下吗,我下载看

论坛就有啊,刚搜了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6434-1-1.html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从供电下手~有些东西只是表面现象~按照时序你现在直接修CPU供电~

网友(2014-09-12):
I/O 旁边有个小电感看一下是不是掉了 呵呵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夜雨十三天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不过内存,现在没有思路了,给点意见

网友:
学习了 不过CPU没有供电 就算有复位也没有用啊 同样也是没有工作

网友:
这个非常好用,之前我也从维修站下了几个都不对,这才从淘宝买一个,测试好的,请放心下载

网友(2014-10-17):
哎呀,楼主这个板子修好了么?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了,就想楼上有一位说的IO的左上角有一个标号FB37的保险掉件了,就是这个原因搞个0欧姆电阻 或者直连就可以亮机了,应该是人在取独显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