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开机出现

楼主(2014-07-29):
invalid partition table,求助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Invalid Partition Table 就是无效分区表,一般是由于电脑中毒或硬盘分区表有问题造成的,diskgenius重建分区表。

网友:
看看硬盘0磁道有坏道没有

网友:
既然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就把硬盘取出,接台式电脑检测一下。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可以这样做,修好后,最好还是把比较重要的资料备份到别的盘。

网友:
学习啦

ptmanager -5 求助帖?学习啦,禁止恶意灌水,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