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5键盘灯闪5下 无显示

楼主(2014-07-29):
cq325集显版号6050a2364501-mb-a03键盘灯闪5下 无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amd 的吗,似的话看北桥

网友:
先热风枪吹北桥,能启动的话考虑bga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吗,似的话看北桥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是北桥焊了好了

网友:
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还不如把BIOS备份上来 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