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开机后硬盘灯闪一下就灭了,电源灯是亮的

楼主(2014-07-29):
DELL14开机后硬盘灯闪一下就灭了,电源灯是亮的,屏幕没反映黑屏,感觉是电源的位置有运行,光驱也能打开,这是什么原因,有大师知道的帮忙指点下,
     原来一直用,突然间就这样的,有好多资料在里面,不要是硬盘坏了

网友:
像是硬盘问题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 要是硬盘问题  屏上面就有显示  只是进不到系统而已

网友:
内存插拔下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