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1916W花屏,请问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有图片

楼主(2014-07-29):
客户说用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样,主机换了好几台,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A:
屏线几率大。先换之。基本好.ACER遇到类似的情况。是驱动板坏。

网友:
屏线一般不会出问题,驱动板几率更大

网友:
屏线接口,补焊下,不行打胶固定

网友:
屏线,接口,主控都看看

网友:
屏线和逻辑板都有可能。

网友:
像是屏线的事儿!把屏线的头拆开剪掉一小条再粘回去,屏接口用小镊子轻轻地刮刮!

网友:
屏线 橡皮擦 搞搞干净,,,不行就用通用板试下,,,

网友:
用代换方法试试    一个一个来啊?

网友:
我今天修一个   翻新显示器
也是这个问题
橡皮擦屏线好了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屏线的问题,你也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几率大。先换之。基本好.ACER遇到类似的情况。是驱动板坏。

同意   你的 观点   啊

网友:
嗯~也就这几个方面 楼主先从简单处入手啊 先擦屏线 不行在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