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不认硬盘

楼主(2014-07-29):
大家好,我有一台hp    g6不认硬盘,客户说自己清理了一下机子,就不认硬盘了,我现在查了一下接口。5v正常我怀疑可能是在那个板子接一接的接口不行了

网友:
既然怀疑 那就拆开修

网友:
没有换的,我怕有不是接口

网友:
论坛中有相似情况,也是清灰后不认硬盘!请查找!

网友:
哪里啊,那个就是我发的吧

网友:
先跟换一个好的硬盘试下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
你换了接口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个好硬盘看能不能行 不行就拆主板看

网友:
换一个接口接上去试试

网友:
应该是25M晶振或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