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个系统没人装成功过,你可以吗?

楼主(2014-07-29):
今天遇到一台东芝的本子,我一看,系统坏了,需要装系统,能检测到U盘,但启动不了,拆硬盘出来装系统,CMOS可以检测到硬盘,启动不了,之前这台机子是厂家出的WIN8,我请教了几个同行,都没有解决,我拍了8张图片,希望有高手可以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用支持uefi的u盘启动 就搞定了

网友:
打电话给客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支持uefi的u盘启动 就搞定了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支持uefi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支持uefi的u盘启动 就搞定了

正解,要不就看有没一个选项,把uefi关了!

网友:
现在的WIN8改WI7,有些机子很难搞

网友:
改下硬盘的启动模式

网友:
晕,东芝怎么也搞得这么变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支持uefi ?

就是现在的支持新机器启动的U盘啊   普及一下知识  新机器的bios 都是 uefi 类型的    以后基本都是这种bios了   secure boot 这个要关闭    如刚想让普通的引导优盘可以引导  应该打开 legacy  os  (传统bios) 关闭 UEFI 然后在试试

网友:
目测这款机器属老款机器了,2012年份产的,怎么出厂会是WIN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现在的支持新机器启动的U盘啊   普及一下知识  新机器的bios 都是 uefi 类型的    以后基本都是这种b ...

这么说不U盘的问题,而是启动盘软件的问题,比如:要用最版的电脑店,老毛桃?

网友:
进PE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再把笔记本的第一启动项设成硬盘试试!

网友:
UEFI模式关闭。或者是装支持UEFI模式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不U盘的问题,而是启动盘软件的问题,比如:要用最版的电脑店,老毛桃?

老毛桃 电脑店 不好用  我用U盘量产成usb-cdorm   天意U盘维护系统ISO全能三周年版(2013.11.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支持uefi的u盘启动 就搞定了

UEFI,只有win8才支持,其它系统很难破解,

网友:
UEFI是一种新的主板引导初始化的标注设置,相对于BIOS来说的,以前的u盘引导都是针对bios的,没法在uefi主板上引导uefi的文件到PE里,也有的pe把这个精简了。UEFI全称“统一的可扩展固件接口”(Unified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 是一种详细描述类型接口的标准。这种接口用于操作系统自动从预启动的操作环境,加载到一种操作系统上,UEFI启动方式优势有哪些。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对UEFI启动有一个新的认识。

UEFI运行流程

UEFI启动对比Bios启动的优势

1,安全性更强

UEFI启动需要一个独立的分区,它将系统启动文件和操作系统本身隔离,可以更好的保护系统的启动。即使系统启动出错需要重新配置,我们只要简单对启动分区重新进行配置即可。而且,对于win8系统,它利用UEFI安全启动以及固件中存储的证书与平台固件之间创建一个信任源,可以确保在加载操作系统之前,近能够执行已签名并获得认证的“已知安全”代码和启动加载程序,可以防止用户在根路径中执行恶意代码。

UEFI BIOS板卡兼容列表

2,启动配置更灵活

EFI启动和GRUB启动类似,在启动的时候可以调用EFIShell,在此可以加载指定硬件驱动,选择启动文件。比如默认启动失败,在EFIShell加载U盘上的启动文件继续启动系统。

3,支持容量更大

传统的BIOS启动由于MBR的限制,默认是无法引导超过2.1TB以上的硬盘的。随着硬盘价格的不断走低,2.1TB以上的硬盘会逐渐普及,因此UEFI启动也是今后主流的启动方式。

网友:
这个硬盘的分区是GPT分区吗?

网友:
,这种问题蛋疼啊,楼主装好了吗

网友:
到PE里面 重建MBR看下可以引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