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开机就跑D5。

楼主(2014-07-29):
这板子拿水冲过,然后风吹了2个小时,(高层风很大),又用热吹风机吹了吹。接上线开始跑码,停在了C1,然后就掉电,我估计是CPU风扇虚着呢。接好风扇再开就不跑码了,直接开机D5,BIOS灯和RUN灯不闪。内存没事,按北桥也无效。请大家给指个方法,我是小白白,嘛都不懂,请说细致些。网上N多人说是桥虚焊。

网友A:
不跑码,本来就是较难修的事,还要细点。那还要你说细点。不外乎CPU,BIOS,IO,南桥,时钟,复位。要说细,还要看你查到哪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本来就是较难修的事,还要细点。那还要你说细点。不外乎CPU,BIOS,IO,南桥,时钟,复位。要说细 ...

兄弟我是小小小白,嘛都不懂,还请指教啊。

网友:
发个图片,主板没任何烧毁的痕迹,桥按压也没松动的痕迹。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档内存干桥做什么? 查内存工作条件。不懂查论坛。应该能查到。 再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加焊桥试一次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一下桥后上电看看,确认桥问题再去加焊也不慢~~ 风枪吹桥要小心,别吹坏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不懂查论坛。应该能查到。 再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