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子式万能表测电容

楼主(2014-07-29):
我的电子式表没有专门的电容档,如何用电阻档判断电容的基本情况?挡位从200到200M量程如何从读数判断出来,求具体步骤

网友:
加问一个如何用30W电烙铁拆贴片电阻?

网友:
这个要练,挡位从200到200M量程如何从读数判断出,这个你要电阻的数值了才能判断。

网友:
用二极管档或蜂鸣档测

网友:
我用数字式用2K档测电容瞬间显示一个数字,正反几次数字一大一小相差不大是不是表示该电容正常?

网友:
从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