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usb都失灵

楼主(2014-07-29):
华硕A43S usb都失灵   求指导   桥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一般都是桥芯片坏了

网友: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不是就拿去维修店,,,这样问没谁帮得了你

网友:
首先 看看5V供电有没有 在看看 中间数据线对地的阻值 一样不

网友:
换桥搞定了

网友:
打下USB的阻值

网友:
换桥吧
南桥的故障率很高,或是南北桥合一的那种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换个桥试试

网友:
大部分都是南桥引起的!换下桥吧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看供电和组值..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usb 都是由南桥控制的,从架构图上也可以看到,如果不能用了,第一步就应当想是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都不行,直接插鼠标,灯都亮的话,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好牛的 维修 换个桥就搞定啦 华硕的机器 真心不好修

网友:
1.在dos下能用吗?
2.都有电压吗?
3.USB数据对低阻抗二测了吗?都正常吗?
4.USB模块的供电正常吗?模块上的电阻都是好的吗?
如果在dos下能用那就有可能是系统问题,你可以看看注册表
如果在dos下不能用,而且2、3、4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干桥吧
......................................................................................................................

网友:
哎  我来晚了...

网友:
测阻值,测5v供电有没有,一般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量USB供电,如果正常,打阻值中间两个信号线,如果不对,肯定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