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芯片的 独显的加电不显

楼主(2014-07-29):
HP CQ40 intel芯片的 独立显卡的  加电不显 电流0.8 代码2F 键盘灯闪四次 加焊过显卡 北桥 换过南桥。

补充内容 (2014-7-30 08:18):
二楼正解

网友:
内存槽洗一下,还有内存多插几次

网友:
上次遇到HP上电0.85A,刷BIOS直接亮机,,,之前开机测试时发现电流跳变了好几次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楼说是说加焊了显卡和北桥,,换了南桥,,最后是内存不插好吗???这样也太有才了吧,,.

网友:
我的小伙伴都u惊呆了    内存槽?

网友:
40的不好维修.... 加桥换桥都不好使还是直接更换板吧

网友:
这机器0.8一般都刷bios 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挺多

网友:
我正在修CQ40  电流 就在   0.89---1.12之间 有规律跳变  大伙儿   给点意见呢

网友:
就是内存BIOS 和北桥了

网友:
刚修一台BIOS路过。

网友:
北桥什么芯片的

网友:
这款机子比较喜欢坏北桥如果死AMD的

网友(2014-08-28):
别人都说是INTER还有人说AMD北桥……。我有台也是上电0.8不动,但SMBUS波行都有了,我加焊显卡亮了几次,装完整机又不亮了,悲剧

网友:
换掉pu603  就好

网友:
哥平台都没有正常工作,多看下南桥的PG信号,基本是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