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HSD190MGW1屏 拖影 色彩失真 完美解决办法

楼主(2014-07-29):
今天修了台假三星,是HSD190MGW1屏 ,在论坛搜了下,有同病,要从VGH-M点飞线到屏左下角从上往下数第5个点。但是固定方法不好。后来想到一个东西,名字我说不上来,大家看图吧。1到4点跟第6个点贴高温胶带绝缘,然后剪一截适当长度的那个东西放上去,胶带固定一下,装屏,就OK了。

网友A:
楼主真有创意,可是时间长了会不会接触不好呢!焊上比较稳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有创意,可是时间长了会不会接触不好呢!焊上比较稳当吧!

玻璃上没法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没法焊的。

哦,原来在玻璃上呀,楼主要是不说可能这屏没人能修好!这是绝招呀!我得记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没法焊的。

哦,原来在玻璃上呀,楼主要是不说可能这屏没人能修好!这是绝招呀!!我得记下来了

网友:
LZ这聪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没法焊的。

用导电银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没法焊的。

同意楼主  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什么玩艺?哪里有卖的?一般做什么用?

网友:
中华的屏幕 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我没焊上去过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导电泡沫呀 或导电海棉呀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加分了

网友:
绝招,我记下来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没看懂啥意识,图片太小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没法焊的。

这个是重点,上次我还以为可以粘锡的,都没看有谁说过。
一看粘不了,我想是不是要刮一下。然后一刮就完蛋了,那薄薄的一层,铜箔表面给刮没了。
线都连不了,最后买导电银漆,还是不管用。

网友:
这个玩意就是要贴在上面的。根本不是焊上去的

网友:
好方法,我也去试试,有好几片中华屏都是严重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