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电流到0.55A左右掉电

楼主(2014-07-29):
  客户送来时,进水B+电压为17.5V左右 ,没有短路!最后发现在PQ3附近有个电阻腐蚀,更换后待机正常 3V 5V待机电压都有了 以为修好了  开机加电到0.55A左右掉电  测各个供电都有 一下子没有了思路 帮我分析下下一步该怎么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下是不是少电压了,5V转5v出来没

网友:
5vhe 3v的后继,还有小电压都出了么?

网友:
进水机,不好说,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应该CPU供电还没出来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先

网友:
简单测下各部分的供电,感觉 CPU供电还没出来。其实明显掉电这种故障挺好修的。

网友:
进水的板子容易断线,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