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AMfix确实挺好用,但是点不亮的条子怎么测?去掉一个220,能亮?

楼主(2014-07-29):
今天无聊测试手里的坏条子,终于翻出一根能亮机,但进不了系统。于是拿论坛中几年前的神器ramfix测试了一下,提示B面4、8号有问题。加焊B面第8个芯片,终于不亮机了。
在他们的博客中提到新手可以通过去掉220的方法判断坏块位置,可是200连接的是数据线,如果数据线断开了,这条子能亮机?
还有,famfix的界面里,对于通常的2g双面内存,显示为A面0-1024M,B面为1280-2048M,实际内存芯片是这么分工的吗?

网友A:
软件测试不如内存检测卡,还有可能你把内存焊短路了

网友:
登堂老火哦

网友:
有看见“老火”,根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测试不如内存检测卡,还有可能你把内存焊短路了

经测试,intel平台档d5,amd的话少数情况档d4,多半都能进系统,成了amd专用条了?

再用软件测试,一段时间后都是慢的要死,但现在还没出现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测试不如内存检测卡,还有可能你把内存焊短路了

不亮机的条,用卡能带得亮?

网友B:
这个软件我也用过,还修好了一部分内存,就是有点不太准.

A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我也用过,还修好了一部分内存,就是有点不太准.

你在淘宝不是搞得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我也用过,还修好了一部分内存,就是有点不太准.

做淘宝吗 淘宝网店看下吧

网友C:
加焊B面第8个芯片,终于不亮机了是不是加焊短路了

A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B面第8个芯片,终于不亮机了是不是加焊短路了

登堂老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