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开机电流0.7屏幕不亮 大神门帮帮忙

楼主(2014-07-29):
板子照片

网友:
开机到0.7都不动了    机器以前没修过

网友:
大神门帮忙想个法 咋修       比较着急

网友:
内存过了?

网友:
其他电压都有吗

网友:
查一下其他电压     BIOS

网友: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就是没有CPU_PWRGD,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南桥拉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