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维修分享

楼主(2014-07-29):
今天同事接一下G475,说是通电无显;直接报价360,客户同事后拆机,接电,0.12A,这不是小短路吗,摸了全板,发现显卡发热。想想不会是显卡挂掉吧,手上还没这个显卡,不好办呀、忽然想起,刚才电流好像是从0.03A跳到0.12A,如果是这样那就可能不是短路的问题了。不管它拿来万用表,电流从0.12A直接到0.59A中间没跳变,这就是客户说的情况了。直接测电池:1.1V,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直接拆掉,接电源,神奇的事出现了:待机从0.03--0.02--0.01正常了,有时候是0.02变成0.01A,按开关,电流:0.01-0.4--0.6A还是无显。看不接电池是不行,找了一个2.5V左右的,开机还是不行,NN的看来电压还是低了,换了个3V以上的,上电,电流:0.01--0.4--0.6--0.7--0.9--0.6几-0.7左右,亮机;没反复看,电流大概是这样,反正最高上到0.9A然后掉回0.7A左右有显,裸板。
总结:比较啰嗦,但就是为了还原整个过程,有一个很奇怪:为什么没拆原机电池的时候待机电流是:0.12A,大家可能觉得它是自动触发,从0.03A-0.12A一闪而过,但是看清楚了:我在0.12A的时候再万用表可以触发的。希望高手解答。还有就是一拆电池,待机就正常了。显卡也不发热了。

网友A:
这机器不装电池应该可以显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装电池应该可以显的呀

我没多试几次,反正一次不行,换到第二个才有显的的。

网友B:
原机电池失效了,有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电池失效了,有轻微短路。

你是说,电池有轻微短路,有可能吗,如果不这样的话,还真说不出哪里短路。

网友:
等该高手解答。。。。。。。。。。。飘过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轻微短路,要不然不可能从待机一下就上到0.12A,而没有跳变过程

网友:
赚分的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长见识了,没听说过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意思,你说把电池拿掉也就正常显示了?还是期待大神出现